[protel] 高手们,请教用protel的原理图在PADS 9.5上画PCB

楼主(2014-05-13):
各位高手,本人一直用PADS软件画板,最近换工作,新公司的客供原理图为protel99se格式,我司PCB则为PADS 9.5中文版,请教,导入网络后,如何检查元件,网络是否有错,有无简单直接的方法进行对比,我试着将protel导成PADS logic但是网络和元件名称完全变了,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多谢.....

楼主:
高手们,请赐教啊,真心请教

楼主:
自己顶上去,不要沉啊

网友A:
帮你顶,不得不说各种软件都是想通的,换个软件一样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不得不说各种软件都是想通的,换个软件一样画啊

谢谢你啊,公司资源限制啊,就这两种软件,我主要是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掉或者哪里有错误,好痛苦啊,心酸

楼主:
顶上去,让高手看到,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不要沉下去啊

网友B:
王道就是 99的原理图 导入pads 后续你还是要用这个的 不要偷懒 用以前的,出了差错,要挨批的
原理图导入,仔细核对 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王道就是 99的原理图 导入pads 后续你还是要用这个的 不要偷懒 用以前的,出了差错,要挨批的
原理图导入, ...

怎么仔细核对呢,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看,一个网络一个网络的对吗,有什么可以对比的方法用吗?高手,求指点

楼主:
不要沉,希望高手们看到,顶

网友C:
PROTEL到导出 PADS 需要的 网表。 。之后用 PADS 上的 ECO 对比方法。 非常直观。有任何一点不同的地方 都显示出来。

网友D:
让升级成AD打开99格式文档,输出PADS 网络表,再用PADS打开网络表画板,如这样不行,那真无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