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關於Splash screen

楼主(2014-05-13):
之前有在論壇上看到一篇修改**的教學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0177&page=1&extra=#pid3447242

因為有在其他網頁上看到修改uboot **的其他方式(U-Boot中的Splash Screen),

所使用的方法是直接erase掉Flash內的Splash screen區域,之後再將圖片從記憶體中寫入該區域。

http://blog.csdn.net/joeblackzqq/article/details/8810465

想請問,如果我想利用上敘方式,該如何做呢? 或是哪邊有參考資料呢?

目前使用板子為SABRE SD 6Q

有查到Splash screen初始address 為0x30000000 但不知道其結束address為何

以上問題麻煩大家,謝謝。

网友A:
樓主你好,是用的為i.mx6q sabre SD板子的話,關於Splash screen 你可以參考文檔 uboot_mx6x.pdf (110.54 KB, 下载次数: 5) 5.4 Splash screen sup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你好,是用的為i.mx6q sabre SD板子的話,關於Splash screen 你可以參考文檔5.4 Splash screen support ...

您好,感謝您的回覆。

目前我已經可以利用之前論壇提供修改**的方式,修改**已經成功。

文檔  uboot_mx6x.pdf內的splash screen support  內的教學與之前論壇修改開機**方式幾乎一樣,我想問的問

題是:是否能利用erase flash 先將原本的 splash screen address 清掉  之後利用tftp直接將**利用 cp 指令寫

入到記憶體,而不是使用make or 重新編譯的方式。

不知道是否有參考文件能告訴我 uboot的address 規劃是怎樣的 如splash screen 是寫入到哪個位置(起始地址

與最後地址),以上問題麻煩您,謝謝。

网友A:
樓主你好,關於你提到的能利用erase flash 先將原本的 splash screen address 清掉  之後利用tftp直接將**利用 cp 指令寫

入到記憶體,而不是使用make or 重新編譯的方式。這種方式你可以試一下,我們這邊沒有相關的資料給你了,很抱歉。

网友A:
至於你提到的uboot的address 規劃是怎樣的,我需要幫你查看一下,因為我之前也沒有仔細看過這部份,找到后給你回覆,請耐心等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於你提到的uboot的address 規劃是怎樣的,我需要幫你查看一下,因為我之前也沒有仔細看過這部份,找到后 ...

好的 再麻煩您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再麻煩您 謝謝

你好,你提到的關於uboot的地址規劃,飛思卡爾官方網站上沒有文檔講這部份內容。所以你只能在BSP中查看一下我給你發的文檔中的5.4 Splash screen support有定義splashimage了,或許會有一些收穫。同時,建議你到uboot官網上尋找幫助或許更好一些。希望以上可以幫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