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7805发烫

楼主(2014-05-13):
输出电压12.4V 输出5V.电流160MA,加了散热片。还发烫,正常不?

网友A:
正常,,
LZ自己算一下损耗就知道了。。。

网友B:
1.25W如果有散热器应该不会烫。。。。。。。。。你应该检查一下输出电流是不是超过160mA

网友C:
串个电流表进去看下。

网友D:
7V的压差呢,发热很正常,布板时注意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V的压差呢,发热很正常,布板时注意点就好了。

新手请问,布线要注意那些方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正常的

版主,他加的有散热片,损耗功率1.184W,发热肯定的 应该不至于烫吧?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H:
输出端有没有加个电解电容?一般来说应该不会很烫,稍微会有点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