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怎么用频谱仪和信号源测天线的增益?

楼主(2014-05-13):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种情况 最多测天线的阻抗,还要用定向耦合器将反射波和入射波分开,不懂基本原理很麻烦。
不如租借个天线分析仪(比一般的网分便宜)

测增益更麻烦了,技术活,要求严格还的在微波暗室。
不知道你为什要测增益?考虑增益一般都是比较专业天线应用。

网友B:
业余测测还可以,不过也需要有标准天线,才能得到增益。除此之外,天线还有其它参数,比如阻抗和驻波比。不同频率下这些参数都不同。
一般是在空旷的地方,信号源分别接被测天线和标准天线,一定距离外的频谱仪也接一个接收天线,分别测得发射频率的信号强度,对比一下就知道增益了。注意天线都是有方向或极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