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关闭电路

楼主(2014-05-13):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r3电容放点太快了吧

网友B:
“电容不串联电阻R3的时候,不会延时熄灭”
意思是LED就不熄灭?

网友C:
没R3,充电时间太快了。

网友B:
这属于仿真软件的问题,意外事件没有处理好。
理想场合,电容没有串联电阻,电池和开关的内阻也为零,因此把电容接到电池的瞬间,会造成系统内部意外发生(被零除)。处理意外需要程序,而仿真软件显然是没有处理好,对电容反复充放电,造成电容电压随时间的任意性,你在电容附近加个probe就可以发现。不要用万用表去测流表,那个有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仿真软件的问题,意外事件没有处理好。
理想场合,电容没有串联电阻,电池和开关的内阻也为零,因此 ...

可是实物搭建电路后也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实物搭建电路后也有这种情况呢?
我发现只要有那个二极管,只有串联R3才有延时效果;
而如果没有二极 ...

实物搭建后是什么情况?我始终没搞明白,所以才有4楼一问。

楼主:
好像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D:
为什么开关放在线路1的位置,不放在线路4的位置?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