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要改动十分之一左右是从原理图生成好还是pcb直接改好

楼主(2014-05-13):
因为都是前辈画的,感觉不错。然后自己改了些模块,如果从原理图重新生成pcb担心布局和布线什么的都不如原来的。所以犹豫是不是直接在pcb上改

网友A:
做个备份渐进地改,最好从原理图改起,否则以后不好维护,怕这怕那没法进步了。

网友B:
只要是涉及原理图的一丁点小修改,
也是要从原理图修改的。
养成好习惯
做好版本控制。
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这个是可以学到很多的。

楼主:
恩。以前改小部分的都是从原理图改。现在这个比较复杂点,所以犹豫了。还是从原理图改吧,比较方便后期

网友C:
从原理图改  要不然以后会很麻烦

网友D:
建议从原理图改

网友E:
还是从原理图改吧,这样也好有个版本管理的概念,做下记录,以后查阅也方便。而且更可靠一些

网友F:
从原理图改,PCB这个东西是讲究全局考虑的,牵一发动全身,从根源改起,最后出来的板子才有行云流水的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原理图改,PCB这个东西是讲究全局考虑的,牵一发动全身,从根源改起,最后出来的板子才有行云流水的赶脚[ ...

恩。还是原理图

网友G:
建议从原理图调整,这样就可以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