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VPU解码播放视频很模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13):
匿名  2014-5-13 20:38
(1)不知道您的计算机是什么系统,windows7的视频播放普遍不清晰,相同文件在xp上播放的很清晰。估计是驱动问题,见下面。
(2)可能你的显卡驱动程序不够,就好比有结实的身体却没有能完全支配这样好的身体的思想,建议进行更新显卡驱动,推荐超级兔子魔法设置软件可以自动搜索下载安装与硬件最匹配的驱动,杀毒软件,驱动精灵,也有这种功能。
(3)文件本身质量不高
(4)KMP是不带有RMVB解码的,要另外安装REAL解码,KMP才能播RMVB的文件,不清楚与KMP无关只是你的解码器问题,简单来讲KMP只不过是一个整合了很多功能的外壳而已。
最佳解决办法:
    KMPlayer关于画面色彩及明暗度的调节项,都隐藏在“控制面板”中,可设置的项目众多,只要合理利用,完全可以让画面的视觉效果更上一层楼。
  启动KMP,打开任一影音文件,右击播放窗口,选择“控制面板”,打开相应的窗口,单击“视频”按钮,我们可以在右侧看到“显示器色彩”、“内置色彩”和“特效”三个项目,其中“显示器色彩”栏中的设置只对显示器有用,可以不设置;“内置色彩”栏可以对当前播放画面的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等进行设置;“特效”栏可以对“垂直旋转”、“动态模糊”、“锐化”等特殊效果进行选择,至于调整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个人的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知道您的计算机是什么系统,windows7的视频播放普遍不清晰,相同文件在xp上播放的很清晰。估计是驱 ...

我用的是飞思卡尔官方的SABRE开发板,跑的是Linux系统!测试的是官方源码包里面的视频文件!播放的时候比较模糊,播放我从网上下载的视频的时候提示解码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飞思卡尔官方的SABRE开发板,跑的是Linux系统!测试的是官方源码包里面的视频文件!播放的时候比 ...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飞思卡尔官方的SABRE开发板,跑的是Linux系统!测试的是官方源码包里面的视频文件!播放的时候比 ...

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i.mx6q-sdp还是i.mxdl的板子?BSP是最新版本的?

网友C:
还有你下载的视频是什么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i.mx6q-sdp还是i.mxdl的板子?BSP是最新版本的?

我用的是SABRE-SDB的板子,BSP的用的L3.0.35_4.1.0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下载的视频是什么格式的?

下载的视频是MP4格式的啊!我播放akiyo.mp4这个视频的时候比较模糊,播放从网上下的mp4格式的视频时提示解码失败,不知道什么情况。大神请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i.mx6q-sdp还是i.mxdl的板子?BSP是最新版本的?

我用的是这块板子,CPU是IMX6Q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块板子,CPU是IMX6Q的

请问你使用什么屏显示的?LV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使用什么屏显示的?LVDS?

HDMI

网友C:
引用 楼主:
HDMI

OK,我下午的时候在我这边试一下~~看一下效果,请耐心等待。

楼主:
嗯 好的!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