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定时器中断设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5-13):
我这样写有问题吗????    他是不是可以三秒中断一次

网友A:
定时器的时钟没有初始化,还有中断未使能

网友A: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试试。 ...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没有这一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的时钟没有初始化,还有中断未使能

那我现在这样    是可以三秒才能进一次中断吗?      优先级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这样    是可以三秒才能进一次中断吗?      优先级是不是太高了

嗯,可以,优先级设置高低要看这个中断在你的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优先级设置高低要看这个中断在你的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

配置连接LED的PB8为pwm输出      在PB0上接光电开关中断       需要实现每次在光电开关中断后   pwm停止工作     再次中断       3秒后    pwm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连接LED的PB8为pwm输出      在PB0上接光电开关中断       需要实现每次在光电开关中断后   pwm停止 ...

嗯,可以,你写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优先级设置高低要看这个中断在你的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

谢谢你    这套问题我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