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一个51的单片机串口可以带5个单片机吗?还有就是晶振数量?

楼主(2014-05-13):
前半题,使用一个主机的TX,去推其他5个单片机的RX,能否可以拉低?
后半题,只在主机上面装一个晶振,其他5个单片机使用这个晶振的输出端去驱动外部时钟输入端,是否够功率?

网友A:
TX   1推5,没有问题
OSC  1推5,普通的51有问题。有的51可以定义主时钟通过其它引脚输出,就可以驱动。但一般不是晶振那两个脚。

网友B:
前半题:             标准 51 的端口, 可以带8个, 所以: 可以.
后半题:             从常见的数据手册资料看, 没有能够证明一点的充分资料. 可以考虑晶振信号加一个驱动后再带其他单片机.

网友C:
数字管脚可以驱动其他数字端口的多少标称为 扇出系数

网友D:
这什么产品要在一个板子上弄6个以上的MCU?很好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什么产品要在一个板子上弄6个以上的MCU?很好玩么?

是模拟100路PWM,所以就这样子了,IO多的IC就算够管脚也不能逐一模拟,时间不够用,见笑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实践过,TX推5个可以的。
OSC输出带2个也是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