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高压整流桥功耗?

楼主(2014-05-13):
现在需要一反向耐压值为600V,电流为3A的整流桥作为开关电源的整流器,但是,这个高压整流桥的压降大,这样引起的功耗就大,由于对开关电源的效率有要求,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整流桥的功耗吗?或者,有低压降的高压整流桥推荐吗?

网友A:
600V不算高,单个二极管不够吗?最多2个串联,那样压降也就1.5V左右,也就是600V的1/400,不是问题吧?
如果是过渡开关损耗的话,那考虑用快恢复的二极管。

网友B:
可选600V,电流为6A的整流桥

网友C:
可以用耐电流更大些的,6A以上。
你二次侧的肖特基也可以用低VF值的,同样可以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