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啊

楼主:
请问 这里的R1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2014-05-13):
这电路是个压控恒流源,R1的大小影响压控比例,R1的压降就是Vin放大了G倍。
输出电流=Vin×G/R1
其中G是第一个仪放的增益,由Rg设置。

例如G=2、R1=100k,那么输入1V电压就能得到20uA电流。
G=2、R1=1M,那么输入1V电压就能得到2uA电流。
既然是微安电流发生器,对运放OPA的Ib和Vos都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