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4-05-13):
单片机有低电压复位和掉电复位。
是不是说低电压复位是电压低于正常工作电压,而掉电复位是电压为零呢?
是不是说发生掉电复位时一定会发生低电压复位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概念啊,楼主指的是哪个单片机,哪个手册?

楼主:
新塘的NUC140VE3CN,我看的的微控制器技术指南,李宁写的。

网友B:
低电压复位就是电压低,大概0.3VCC以下就会复位。

掉电复位就是,在单片机断电后发生的复位。

网友C:
VCC不一定是掉为零的,当VCC低于某个门坎电压时,掉电复位可以为单片机提供电源跌落的预警信号,就使单片机及时复位以免系统失控。这个复位状态一直保持到VCC重新上升到门槛值以上之后。

网友D:
二者是一码事,复位信号由一个电源电压监测器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