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OCL电路增加可调偏置电路

楼主(2014-05-13):
(无正文)

网友A:
OCL?

网友B(点评):
原图是OCL,但不知道为何负载分成R1R6两个,另外不知道为何在集电极串联两支二极管。

楼主:
这种方法是利用分压来调整的(不能调零),有没有办法从输入端来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是利用分压来调整的(不能调零),有没有办法从输入端来调整?

来来来,楼主你正经八当弄个OCL过来,俺们给你说道说道

楼主:
高手,这个是比较正规的OCL电路了吧,帮忙讲解讲解。

网友C:
7楼与1楼的图差太多。

网友C:
在Q2发射极串接电阻,根据要求的偏压和静态电流确定电阻值。为了不影响交流,用电容旁路。

网友C:
另一种方法,增大R7,使其Q1Q2发射极连接端的中点电位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