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IRCR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4-05-13):
我看NUC140的手册,有AIRCR这个寄存器,是一个中断与复位控制寄存器,
可是我在库里没找到这个寄存器。
请问高手,在哪个文件里可以找到它?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找到了,在core_cm0.h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在core_cm0.h里。

碰到找不到的函数,可以用ctrl+F查找所有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