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412,如何让Android禁止锁屏幕,求解答?

楼主(2014-05-13):
匿名  2014-5-14 01:01
方法很简单:
一 :我们只要在程序中用代码实现。代码如下:

[java] view plaincopy//方法一   getWindow().setFlags(WindowManager.LayoutParams.FLAG_KEEP_SCREEN_ON, WindowManager.LayoutParams.FLAG_KEEP_SCREEN_ON);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方法二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Resume() {          super.onResume();          pManager = ((PowerManager) getSystemService(POWER_SERVICE));          mWakeLock = pManager.newWakeLock(PowerManager.SCREEN_BRIGHT_WAKE_LOCK                  | PowerManager.ON_AFTER_RELEASE, TAG);          mWakeLock.acquire();      }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Pause() {          super.onPause();                    if(null != mWakeLock){              mWakeLock.release();          }      }  //方法三      public void unLock(){          mContentResolver = getContentResolver();          //不建议使用          //setLockPatternEnabled(android.provider.Settings.System.LOCK_PATTERN_ENABLED,false);                    //推荐使用          setLockPatternEnabled(android.provider.Settings.Secure.LOCK_PATTERN_ENABLED,false);      }            private void setLockPatternEnabled(String systemSettingKey, boolean enabled) {           //不建议使用           //android.provider.Settings.System.putInt(mContentResolver,systemSettingKey, enabled ? 1 : 0);                     //推荐使用           android.provider.Settings.Secure.putInt(mContentResolver, systemSettingKey,enabled ? 1 : 0);      }      //但注意要加权限AndroidManifest.xml文件中加入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SETTINGS" />      //还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加入 android:sharedUserId="android.uid.system",但有一个问题,      //如果加入了sharedUserId后就不能使用eclipse编译了,一定要手动通过 mm -B进行编译,然后把apk install到模拟器或设备中

二:禁用系统的锁频功能,这方法不建议使用,只有在设当的环境下适当使用既可,我们只要知道这样我们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实现就OK。
我们知道Android系统的锁屏时间存放在Setting数据库中,字段为Settings.System.SCREEN_OFF_TIMEOUT。我们可以查看SettingsProvider源码,查看如下文件的源码如下:
~/frameworks/base/packages/SettingsProvider/src/com/android/providers/settings/DatabaseHelper.java查看loadSystemSettings()函数的代码如下
[java] view plaincopyprivate void loadSystemSettings(SQLiteDatabase db) {          SQLiteStatement stmt = db.compileStatement("INSERT OR IGNORE INTO system(name,value)"                  + " VALUES(?,?);");          Resources r = mContext.getResources();          loadBoolean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DIM_SCREEN,                  R.bool.def_dim_screen);          load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STAY_ON_WHILE_PLUGGED_IN,                  "1".equals(SystemProperties.get("ro.kernel.qemu")) ? 1 : 0);          loadInteger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SCREEN_OFF_TIMEOUT,                  R.integer.def_screen_off_timeout);          // Set default cdma emergency tone          load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EMERGENCY_TONE, 0);          // Set default cdma call auto retry          load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CALL_AUTO_RETRY, 0);          // Set default cdma DTMF type          load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DTMF_TONE_TYPE_WHEN_DIALING, 0);          // Set default hearing aid          load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HEARING_AID, 0);          // Set default tty mode          load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TTY_MODE, 0);          loadBoolean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AIRPLANE_MODE_ON,                  R.bool.def_airplane_mode_on);          loadString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AIRPLANE_MODE_RADIOS,                  R.string.def_airplane_mode_radios);          loadString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AIRPLANE_MODE_TOGGLEABLE_RADIOS,                  R.string.airplane_mode_toggleable_radios);          loadBoolean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AUTO_TIME,                  R.bool.def_auto_time); // Sync time to NITZ          loadInteger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SCREEN_BRIGHTNESS,                  R.integer.def_screen_brightness);          loadBoolean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SCREEN_BRIGHTNESS_MODE,                  R.bool.def_screen_brightness_automatic_mode);          loadDefaultAnimationSettings(stmt);          loadBooleanSetting(stmt, Settings.System.ACCELEROMETER_ROTATION,                  R.bool.def_accelerometer_rotation);          loadDefaultHapticSettings(stmt);          stmt.close();      }
我们通过查看源码便知道, Settings.System.SCREEN_OFF_TIMEOUT没有初始化的话(系统首次启动,这个字段肯定是没 有初始化的),系统将会利用资源中的R.integer.def_screen_off_timeout来初始化。我们为了让系统永不锁屏,只需要把资源 R.integer.def_screen_off_timeout设为-1即可。查看文件在这里:
frameworks/base/packages/SettingsProvider/res/values/defaults.xml
可以找到R.integer.def_screen_off_timeout的定义

[xhtml] view plaincopy<integer name="def_screen_off_timeout">60000</integer>
发现默认值为60000ms,也就是60s。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参数改为-1。然后重新编译SettingsProvider模块,就OK了。
但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用户进入系统后,修改锁屏时间,为了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得在Setting模块中删除对锁屏时间的设置。这样Android设备就不锁屏了。
我们这里还要处理一种情况,就是让系统一启动我们就禁用锁屏的功能,很简单,我们只要把系统锁 屏 功能的的初始默认开关给改以下就可以了,如下找到这个类:
frameworks/policies/base/phone/com/android/internal/policy/impl/KeyguardViewMediator.java该文件中有一个变量定义如下:
[java] view plaincopy/**  * External apps (like the phone app) can tell us to disable the keygaurd.  */  private boolean mExternallyEnabled = true
mExternallyEnabled是用来管理是否开 ......查看更多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