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WM电机驱动软件封装问题

楼主(2014-05-13):
大家好,我要设计电机驱动的库,要求能够完成基本单个电机的正转与反转,能够控制速度。下面是软件包的一些思路:
1 驱动与上层的接口是结构体数据和一些函数,函数能够根据结构体的内容进行相应的电机PWM控制。
2 接口不要出现数字,例如 0, 20,但是上层调用调节速度函数的时候,需要传递速度信息给函数,在
这里就是PWM占空比信息,我怎么传递呢,尽量不直接出现数字,对于程序可读性不好。

我的问题就是第2点的所提出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和我讨论下你们的观点,谢谢!

网友A:
void  MoveMotor(unsigned char  MotorDir,unsigned int MotorPwm,unsigned int MotorSpeed )
{

}
仅供参考,程序你自己发挥就好了

网友B:
除非你想模糊控制...数字永远是最精确的.或者传递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想模糊控制...数字永远是最精确的.或者传递百分比

我的初步想法是用宏或枚举传递参数,但是为0~100都定义宏,感觉不是好的解决方案。问题的关键点在于使用写的源文件的人,不需要了解实际数字的含义,直接看参数就可知道干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MoveMotor(unsigned char  MotorDir,unsigned int MotorPwm,unsigned int MotorSpeed )
{

我的意思是给MotorPwm负值时,怎么传输,不要直接出现10这样的数字,我明白这可能是代表占空比10%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和你的程序有关系的,最好是调用一个函数进行设置其它由单片机计算和设定.
void Setting_Step(int32 step)  step是符号数,基准点在复位时确定
void Setting_Speed(int32 speed) speed是速度,+表示正转,负值表示反转。
其它参数都是不需要的,因为其它参数都是系统的已知量,应该对用户是不可见的,用函数屏蔽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和你的程序有关系的,最好是调用一个函数进行设置其它由单片机计算和设定.
void Setting_Step(int ...

第一个函数不是很理解,能否解释详细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函数不是很理解,能否解释详细点呢。

步进电机移动到步,你可能不是步进电机那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移动到步,你可能不是步进电机那就没有了

恩恩,是的诶,不是步进电机,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