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discovery电路板stlink异常

楼主(2014-05-13):
仿真一个程序,仿真器时好时坏
以下2个箭头的按键就走不动,一个箭头的按键就可以一步一步走

异常的时候就只能在下面图片里面的这2个箭头之间走。
按上面的图片,一个箭头的按键就可以一直单步。

这是什么毛病啊???

楼主:
是discovery m0电路板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记得在 KEIL 的环境里几个 STlink 的调试器, 换了一个就能正常了.
总的感觉好像没有 JLINK 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