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700A+ 一托8 FLASH编程器/拷贝机 UTDTEK品牌

楼主(2014-05-13):
SPI 700A+   1拖8 SPI FLASH拷贝机由优特达科技(UTDTEK)荣誉出品,此产品一直在升级,但是从未更名,名称一直是SPI 700A+ 编程器,请广大客户甄别购买,以免烧坏IC,以及售后出现问题。

使用说明书
一、 产品简介:
1. 本编程器使用从SD\MMC 卡读取文件并编程的独特的编程方式,省去制作母片的步骤;同时也可以工作于1 到7 的IC拷贝模式。
2. 软件自动升级,通过在SD\MMC 卡中放入功升级文件完成对产品软件的更新,添加对新型号SPI Flash 的支持。
3. 本机提供一个以 “Versatile” 命名的万用IC 型号对于大多数SPI Flash 在以卡为数据源时都可以使用此型号拷贝。
4. 方便的文件上传功能,直接把SPI Flash 中数据保存到SD\MMC 卡。
5. 累计拷贝成功的IC 数目显示功能,方便批量生产计数。
二、 功能说明:
提示:
A、母片的放置位置在【P&B】即8 号IC 座。
B、 拷贝的数据源:如果您插卡则数据源为卡,否则为母片。
C、 下文中提到的“同时按两个按键”是指在第一个按键按下后保持不松,再按下第二个键(即只要出现两个按键在某一时刻都处于按下状态)。
按键功能:
1. 确定\自动:
在空闲状态按此键开始自动拷贝,工作的顺序为(擦除→编程→校验),如果在此过程中检测到错误对应IC 的指示灯将点亮(如果使用母片则其指示灯为常亮)。校验结束后显示屏右下角将显示累计拷贝成功的IC 数目,每次使用“文件选择”功能后计数将清零。
2. 下一个\软验(校验):
在空闲状态按此键开始校验,如果在此过程中检测到错误对应IC 的指示灯将点亮(如果使用母片则其指示灯为常亮)。“校验”功能不影响拷贝成功IC 计数。
3. 上一个\拷贝:
在空闲状态按此键开始拷贝,拷贝前本机将检测芯片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则进行擦除。拷贝完成后如果当前文件是第一次进行拷贝,将进行校验以排出文件损坏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检测到错误对应IC 的指示灯将点亮(如果使用母片则其指示灯为常亮)。拷贝结束后显示屏右下角将显示累计拷贝成功的IC 数目,每次使用“文件选择”功能后计数将清零。
4. 文件选择:
在空闲状态并已经插卡同时按【下一个】和【上一个】键将进入【文件选择】模式,此时显示屏第一行显示按【确定】键将执行的命令,显示屏第二行显示根目录,或上一次使用过的文件名。
第一行显示状态包括:"Enter DIR":按【确定】进入当前目录"Select file":按【确定】选择当前文件作为编程的数据源"UP.." :按【确定】返回上一级目录在【文件选择】模式使用【下一个】或【上一个】键浏览当前目录内文件或目录,遍历文件夹后允许您返回上一级目录。想快速返回上一级目录请同时按【下一个】和【上一个】键;想快速返回根目录请同时按【下一个】和【确定】键。
5. IC 选择:
在空闲状态同时按【下一个】和【确定】键将进入【IC 选择】模式,此时显示屏第一行显示IC 型号,显示屏第二行提示信息。使用【下一个】或【上一个】键找到您需要的IC 后按【确定】键确定并退出到空闲状态。在【IC 选择】模式您可以同时按【下一个】和【上一个】或【下一个】和【确定】键,快速在各个芯片生产厂商间切换。
6. 上传文件\取消:
在空闲状态并已经插卡同时按【上一个】和【确定】键屏幕显示“File "FLASHPRO.BIN" will overlay?”提示根目录中的文件“FLASHPRO.BIN”将被覆盖,此时按【确定】键将从母片位置读取数据并保存到根目录中的文件“FLASHPRO.BIN”中。如果在非空闲状态按此键将强制取消正在进行的工作返回空
闲状态。
支持芯片:
由于各个厂商的SPI Flash 的编程接口的统一,芯片支持只存在其容量不同问题。当使用储蓄卡作为数据源时,这个容量的差异也就可以忽略了。因为我们只需把整个文件写入Flash 就可以了。因此我们提供一个以 “Versatile” 命名的IC 型号,您可以用它来拷贝所有SPI Flash 芯片。我们还提供以芯片容量命名的IC 型号,当使用母片和上传文件时只需根据SPI Flash 芯片的容量选择即可。
支持芯片列表:

AMIC:
A25L05P,A25L10P,A25L20P,A25L40P,A25L80P,A25L16P
爱特梅尔:
AT25DF041A,AT25DF321,AT25F004,AT25F512A,AT25F2048,
AT25F4096,AT25F1024A,AT25FS010,AT25FS040,AT26DF081A,
AT26DF161A,AT26DF321,AT26F004
EON:
EN25B05,EN25P05,EN25B10,EN25P10,EN25BF20,EN25P20,EN25F20,
EN25B40,EN25P40,EN25F40,EN25B80,EN25P80,EN25F80,EN25T80,
6. EN25B16,EN25P16,EN25B32,EN25P32,EN25B64, EN25P64
Excel Semiconductor Inc.
ES25P10,ES25P20,ES25P40,ES25P80,ES25P16,ES25P32
ESMT:
F25L04UA,F25L004A,F25L008A,F25L016A,F25L032A,F25L064A
ST:
M25P05A,M25P10A,M25P20,M25P40,M25P80,M25P16,M25P32,
M25P64,M25PE10,M25PE20,M25PE40,M25PE80,M25PE16,M25PE32,
M45PE10,M45PE20,M45PE40,M45PE80,M45PE16,M45PE32
MXIC:
MX25L512,MX25L1005,MX25L2005,MX25L4005,MX25L8005,
MX25L1605,MX25L3205,MX25L6405
NexFlash:
NX25P80,NX25P16,NX25P32
Chingis
Technology Corporation
Pm25LV512,Pm25LV010,Pm25LV020,Pm25LV040,Pm25LV080,
Pm25LV016,Pm25LV032,Pm25LV064
Saifun Semiconductors
SA25F005,SA25F010,SA25F020,SA25F040,SA25F080,SA25F160,
SA25F320,
Silicon Storage Technology SST
SST25VF512A,SST25LF010A,SST25VF010A,SST25LF020A,
SST25VF020,SST25LF040A,SST25VF040B,SST25LF080A,
SST25VF080B,SST25VF016B,SST25VF032B
华邦
W25P10,W25X10,W25Q10,W25P20,W25X20,W25Q20,W25P40,W25X40,
W25Q40,W25P80,W25X80,W25Q80,W25P16,W25X16,W25Q16,W25P32,
W25X32,W25Q32,W25P64,W25X64,W25Q64

支持型号不断升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