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 LaunchPad 驱动一直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4-05-13):
看使用说明,显示,只要装有IAR或者CCS,那么这块板子的驱动就不用自己装,直接插电脑上自动就安装了驱动,可是我的IAR、CCS都装了,驱动程序也不会自动安装。

按照deyisupport社区的方法,直接安装IAR自带的驱动,也没有成功,直接安装CCS带的驱动还是不成功,如下图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小弟支支招,再此先谢过了!
PS:操作系统是Win7 、CCS5.4、IAR6.5

网友A:
你用的64位的win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64位的win7吗?

是32位的,不知道怎么,就是安装不成功,也不能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在于win7系统下,有的电脑不能使用MSP430板子,电脑提示串口驱动安装问题。原因是电脑系统中缺少一个文件:usbser.sys ,它放于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只要将usbser.sys 文件复制到前面目录中,并手动升级驱动程序,驱动安装文件指向浏览到下面附件中oem51.inf文件,就能安装成功。下面上传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在于win7系统下,有的电脑不能使用MSP430板子,电脑提示串口驱动安装问题。原因是电脑系统中缺 ...

还是不行,看来是我的系统有问题。多谢版主指导,有时间还是重新装此系统吧

网友A:
可以先把iar和ccs以及它们带的驱动全部卸载掉,然后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B:
4楼的方法可以,我们实验室就有个用这个方法弄好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系统的不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是系统问题,重新装系统后可以了.  再次感谢斑竹

网友D(2014-10-12):
我的是64位的win7也是安装不成功,和上面的现象一样,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64位的win7也是安装不成功,和上面的现象一样,怎么办

我装了个WIN7 64位后,CCS安装后连接开发版直接就可以了。可能是系统原因吧,你的是原版WIN7 系统吗?

网友E(2015-06-19):
感谢楼主,三天没解决的问题总算解决了,终于可以下一步了。将usbser.sys和oem51.inf一起放到drivers里面,再找到该文件夹,手动驱动就可以了。thanks!!!!!!!!!!!!!!!!!

网友F:
这个细节问题的是需要注意的啦。

网友G(2015-07-25):
为什么我按照上面说的去做还是不行啊 要崩溃了 我装51的驱动没问题啊 怎么430就是装不上啊  我急着用  啊啊啊啊

网友G:
而且我按照上面的教的去做之后在  在资源管理器的其他设备的选项下只有一个COM8了 一开始是和楼主差不多的的  要疯了

网友H:
多半是系统不兼容,这种事比价烦人

网友I:
用了4楼的办法,驱动可以装上了,但IAR依然提示找不到串口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64位的win7也是安装不成功,和上面的现象一样,怎么办

一样的显现,后来装好驱动后,IAR提示“Could not find MSP-FET430UIF on specified COM port : (Initialize) , port=USB, version=0xffffffff ”
仍然不能用啊

网友J:
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安装个驱动精灵的,然后让自动修复的就可以啦。

网友J:
这个办法很不错的,我推荐了先,我一般都是这样干的,很有效的。

网友K:
看来什么都不是万能的啊

网友L(2015-09-28):
大神们,msp430的驱动安装不上,我不太理解什么叫把驱动指向oem51.inf,十分紧急,如能指导,万分感谢
讨论可加QQ 314830913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在于win7系统下,有的电脑不能使用MSP430板子,电脑提示串口驱动安装问题。原因是电脑系统中缺 ...

大神,msp430的驱动安装不上,我不太理解什么叫把驱动指向oem51.inf,十分紧急,如能指导,万分感谢  QQ 314830913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三天没解决的问题总算解决了,终于可以下一步了。将usbser.sys和oem51.inf一起放到drivers里面, ...

已经放到这个文件夹了,然后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大神,msp430的驱动安装不上,我不太理解什么叫把驱动指向oem51.inf,十分紧急,如能指导,万分感谢  QQ  ...

不要用ghost阉割过的操作系统,尽量用完整的旗舰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ghost阉割过的操作系统,尽量用完整的旗舰版

电脑上的工程软件众多,重装系统比较麻烦,请问有何解决方法吗?Orz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ghost阉割过的操作系统,尽量用完整的旗舰版

电脑上的工程软件众多,重装系统比较麻烦,请问有何解决方法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ghost阉割过的操作系统,尽量用完整的旗舰版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请问改怎么解决呢

网友M(2016-01-25):
太感谢楼主了 ,我又可以试一下了 !

网友N:
可能系统不兼容。

网友N:
换个32位的试试看。

网友O:
有驱动问题,可以与我联系,Q277039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