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怎么测量电池电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14):
淘宝电池电量仪器
如果你做产品,采电压 电流,根据电池放电曲线,自己做算法

网友B:
电压曲线法适合于平稳放电, 动态大的话, 品牌不同, 材料和配方不同, 曲线算法就不太准, 甚至不靠谱, 这种情况得玩电流积分法, 电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