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为什么用3.7引脚输出就不行了?用0.7引脚就OK

楼主(2014-05-14):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是一个控制舵机来回摇摆的程序,舵机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如果把P0^7改成P3^7舵机就不动了(P0^7是外接一个上拉电阻的P3^7是直接和舵机相连的,但是控制舵机应该没有上拉电阻也一样的吧),这是为啥啊?

sbit OUT = P0^7;

unsigned char TH_H,TL_H,TH_L,TL_L;//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OMD = TOMD | 0X01
TH0=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数据处理
------------------------------------------------*/
void DataPro(unsigned int temp)
{
         ET0=0;
         TH_H=(65536-temp)/256;
         TL_H=(65536-temp)%256;
         TH_L=(46536+temp)/256;
         TL_L=(46536+temp)%256;
         ET0=1;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int  temp=1500;
  bit flag=0;
  Init_Timer0();
  DataPro(temp);

        while(1)
        {
                DataPro(1000);
                Delay(300);
                DataPro(2000);
                Delay(300);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if(OUT)
{
TH0=TH_L;                  //重新赋值
TL0=TL_L;
}
else
{
  TH0=TH_H;                  //重新赋值
  TL0=TL_H;
  }
OUT=!OUT;
}

网友A:
上拉多大

网友B:
P3.7加上拉电阻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C: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不用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多大

上拉是1k的,不过舵机自己有电源的,单片机只是给了个PWM信号而已啊,应该不需要上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不用驱动芯片?

舵机自己有电源的,单片机只是给了个PWM信号而已啊,应该不需要很大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3.7加上拉电阻应该也可以吧...

上拉是1k的,不过舵机自己有电源的,单片机只是给了个PWM信号而已啊,为什么还需要上拉啊?

网友A:
上拉1K就对了,内部上拉可远不止1K,一般在几十K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拉是1k的,不过舵机自己有电源的,单片机只是给了个PWM信号而已啊,为什么还需要上拉啊? ...

舵机有可能是电流型驱动,外部驱动能力不够时就要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