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KSZ8041NL联调

楼主(2014-05-14):
选用RII进行1788与PHY的连接通讯,在初始化网卡的时候,PHY地址总是读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 probe phy address
    for(i=1;i<32;i++)
    {
        PHYID = Read_PHY(i , 2 );
        if(PHYID == 0x0022) {
            break;
        }
    }
    if(i >= 32){
        while(1);//总是死在这里,每次读出的PHYID都是0xffff
    }
我是小白,真心希望能够独立解决,但是查了几天了还是没有线索,希望前辈们,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虽然没人帮我,不过最后问题查出来了。虽然这里没得到什么帮助(可能是我发错地方了吧),但是我还是想跟像我一样的新手分享一下我的解决经验。
问题描述:选用RII进行1788与PHY的连接通讯(KSZ8041N),硬件测量没有问题,波形“正常”,但初始化读取芯片都取不到寄存器的值。
排查思路:
1.检查1788是否有资源冲突。排查结果:正常
2.检查核心板与主板,主板与ksz8041N的硬件连接是否正常,芯片是否有虚焊,错焊,短接等情况。排查结果:正常。
3.测量芯片各管脚的电压,对照说明书及原理图进行逐个管脚的比对。排查结果:正常。
4.测量芯片主要管脚MISO,ENET_CLK等管脚的输出波形。排查结果:时钟波形正常,频率50MHZ为最佳参考频率,指令控制波形正常,形态良好。
到这里就很无语了,实在想不出原因。
进一步分析:
1.老批次的板子运行正常,而新批次的板子存在问题,经过板子对比发现,MISO输出的波形上二者在幅值上有差异:新批次的板子波形的幅值比老批次的板子波形幅值低了近1V。
2.每次读出的PHYID的值都为0xFFFF或0x0000,说明控制信号很可能没有写入到网卡芯片中。
综合以上两点进行分析,有没有可能是········不知道··········
后来看1788说明书,尝试修改MISO时钟,调大···不行····调小,yeah,好了~~~测量MISO波形幅值恢复正常!~!!!!!!!
问题解决了,最终讨论分析:线路电容时间常数偏高,在设定时钟下无法快速响应到正常幅值。所以依靠调小频率得到正常结果。
解决了问题,很好,很开心!与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有相同问题的新手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A:
不错 鼓励一下LZ

网友B(2016-08-31):
引用 楼主:
虽然没人帮我,不过最后问题查出来了。虽然这里没得到什么帮助(可能是我发错地方了吧),但是我还是想跟像 ...

跪求8041 硬件调理  万分公司 我把原理图给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没人帮我,不过最后问题查出来了。虽然这里没得到什么帮助(可能是我发错地方了吧),但是我还是想跟像 ...

跪求8041 硬件调理  万分感谢 我把原理图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