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4处理器AD事宜

楼主(2014-05-14):
AD的Vref+和Vref-用3.0V的基准;但是AD的输入有可能到3.3V,但不会超过VDD和VDDA,请问这样会损坏芯片?手册上写AD的输入在Vref-和Vref+之间,超过了大不了就认为3.3V和3V是一样的,但是就怕超过了会损坏A引脚。

网友A:
一般不会损坏,具体要看手册。找ADC引脚的最大输入电压

网友B:
不会损坏,长时间就不知道了

网友C:
AD的输入有可能到3.3V,但不会超过VDD和VDDA,请问这样会损坏芯片?

不会, 放心好了, 即使超过VDDA, 端口里面有钳位二极管做保护, 限制好电流也不会损坏端口.
不过从 AD 端口倒灌到 VDDA 的电流会造成 VDDA 的噪声, 干扰 AD 采样, 必须尽量避免.

网友D(2014-07-06):
应该是可以的。我记得在手册上有这么说。超过vref的数据会被转化为0x3ff。低于verf-的会被转化为0x000.所以只要不超过引脚耐压即可。然后在数据手册里说普通引脚是5V耐压。AD引脚是3.3V耐压。所以你放心安全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