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ontent is not allowed in prolog

楼主(2014-05-14):
win8 64位系统,装了CODEWARRIOR 10.4,老是提示:

Content is not allowed in prolog

网上找了很多办法,如修改系统语言设置、修改快捷方式等等,没有一个能解决的,重装也不行,

看网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不知道飞思卡尔现在有没有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A:
这个问题记得是在CW 10.1是上的一个老问题,在10.2里边就应该解决了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10.6,建议下一个最新的CW在你的机器上试试。
如果问题还有,建议在桌面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创建快捷方式的时候加上如下的选项:

"<CW Path>\Freescale\CW MCU v10.2\eclipse\cwide.exe" –nl en

楼主:
不行啊,我试过了,从10.4一直试到10.6,都是这个错误,10.6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出来更多的错误!

网友A:
楼主的安装路径有中文吗?
这个问题是一打开cw10.6就出问题还是打开工程的时候出问题?
还有,建议先把CodeWarrior的workspace下面的.metadata这个文件夹删掉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多语言支持的问题。

楼主:
安装路径没有中文,都是全英文的。问题是:一打开就出现问题,然后点CANCER,关闭掉,此后暂时不再出现。但打开工程之后会随机出现此问题。除此之外,每次关闭启动的时候都会出现。

楼主:
我先试试你的方法看,谢谢了先!

楼主:
删掉了也还是不行啊,重启后又自动生成了,还是报错!

网友A:
楼主方便另外找台机器试试吗?

网友A:
看到你在一楼的截图,有两个按钮是中文的,感觉还是中文环境的问题,楼主点开那个“详细信息”按钮,看看有什么信息

楼主:
那是未改系统之前的,我后来完全卸载了又重装了一次是全英文的界面,结果仍然弹出那个错误,不过是全英文的了!
后来参考你的意见修改之后,那个错误没有了,出现了下面错误:

楼主:
试过了,window7的就是正常的,难道 我必须要换系统 了?

楼主:
怎么无法结贴呢?一直说分数未分配完或分配错误,但我明明分配好好的啊,5分刚好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