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中的2DLINE怎么更好使用

楼主(2014-05-14):
最近用PADS软件,发现建包装时画丝印层时2DLINE很难使用,请有心得的各位大侠给说说

网友A:
是建封装吧,2D线挺好用的呢,你要是嫌自己懒得画就叫结构给你个封装的2D,导到PCB里面,然后设置到丝印层就行啦,不过我们做的封装,丝印线都是在所有层的,没有做到丝印层

楼主:
我怎么都把控不住他的尺寸,而且PADS的原点设置也不好弄,没有以前的AD人性化。

网友B(2014-07-29):
是呀 请教2D line 怎么画线啊,为什么只能画方框 就是只能画封闭的图形 不能画直线

网友C:
1   画2D LINE : 选2D LINE图标,激鼠标右件 选多边形 员 巨型 路径的一项(画直线要选路径,画闭合图要选多面型)
2   要准确尺寸,设格GRID(快件:G)   输入格单位(公制如1 或 0.5 , 英制100或10),右下角会显示画线长度

网友D(2015-05-16):
菜鸟请问什么是2D线?
在什么场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