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大电流但是小管脚芯片的布局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4-05-14):
在线求救,请教大家关于大电流但是小管脚芯片的布局布线相关问题,急急急!!

正在画一块电机驱动的板子,驱动芯片是A4984H桥流过的电流约1.5A,根据网上一些大电流走线规则资料,设板厚70um2OZ),走线线宽需要1mm,但是芯片的管教宽度只有0.4mm,也就是说无论外部布线走得多宽,但是在靠近管脚处都只能是0.4mm左右,这样岂不是同样存在隐患咯????
有没有做相关设计的大虾遇到过相似问题,小弟在线求指点

网友A:
没事的,外围能放宽点就宽点,
芯片引脚的事情不用你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外围能放宽点就宽点,
芯片引脚的事情不用你考虑的

“离开管脚后线路展宽,线路不阻焊,上锡”,方案已找到,此贴已结,谢谢关心:D

网友B(2014-06-18):
1.从管脚处铺一小块铜皮出来,离开管脚后铜皮面积加大;
2.过电流不仅与走线宽度有关,与长度也有些许关系,建议负载离芯片电源管脚越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