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总我是冤枉的,带电接线会损坏什么?

楼主(2014-05-14):
老板让同事去更换一块维修过的驱动控制板,上面有主控板CPU屏幕等等,通过排线连接到驱动板,驱动板的电源和信号是屏柜里给(440V电源和4—20MA若干信号等等)
总体电路就是:屏柜电源(信号)---驱动板---主控板---屏幕。
回来说驱动板上的继电器灯全亮,屏幕没显示,带回来报告说修的板子不好用,把电路都带坏了。。。。
后来一联系才知道,员工带着440V的电把电路板换了,好吧。找领导一说,结果经理说这个是可以热插拔的不是这个原因,而且电路没有烧毁痕迹。
请大家说说理,电路板可以热插拔吗、??

网友A:
这谁说得准?除非你上电路图,
匿名
my g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谁说得准?除非你上电路图,

那也说不清。就说是你电路本来就不好,图太多了上不了。
那带电接线违不违规先不说,有没有几率损坏电路板,程序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my god

godden

楼主:
电路板不是基座连接,是一根根线连接的,一根根拆了一根根接上

网友C:
看题目,你是大错特错得难以饶恕
任何时候,除非特别要求必须热插拔,否则就不行

如果你是工作3年以上,就该辞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题目,你是大错特错得难以饶恕
任何时候,除非特别要求必须热插拔,否则就不行

看内容好吗?是别人带电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题目,你是大错特错得难以饶恕
任何时候,除非特别要求必须热插拔,否则就不行

我是想找证据证明他带电操作会损坏电路。现在经理说带电操作没事。。。。我的找有力证据推翻他

网友A:
要不然你就实际试一试看看会不会坏,

网友C:
你修的板子,别人热插拔,老板说没修好——你说清楚啊,不算复杂
那看着谁不顺眼就懒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你就实际试一试看看会不会坏,

都是几率性的啊。不是每次都坏,要赶上试验那一次没坏不把自己埋里面了吗?
网上也没有个明确说明或者专家说明~~哎。秀才遇到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修的板子,别人热插拔,老板说没修好——你说清楚啊,不算复杂
那看着谁不顺眼就懒谁 ...

关键老板不相信,说更换板操作是不对但是不会损坏板子,无语了,我修的板子就算没修好也顶多是个没动作也不能损坏啊,我想找个教科书给他看,早不知道扔哪去了,网上哪有书面说明带电接插线的危害。我得找找给他看。

小同学,不要那样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几率性的啊。不是每次都坏,要赶上试验那一次没坏不把自己埋里面了吗?
网上也没有个明确说明或者专 ...

这要靠体系制度来解决,懂吗——公司有操作规程?他执行了?你的板子验收交接了?
你不要在乎老板怎么说你,除非他找茬儿,那只有离开,否则继续做好工作

网友D:
目测14楼是领导,而且是个连别人话都没看完就下结论的领导,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拔插指的是低压
高压没有这个说法

不是高压,驱动控制基本都是5V芯片,220如电源开关转的5V、24V~~

网友F:
检查你板子上损坏了什么,再找原因

网友G:
个人认为,带电更换电子部件,严重违反操作规程,不管是板原来就有问题还是热插拔引起的问题,都要视为人为操作不当损害。

网友H:
有些器件上电时序不对都容易坏,以前有款DSP就是上下电时序不对老坏。一根一个接线可能导致了你板子的上电次序乱了。仅仅是可能。还有有些电路特备是控制信号先于电源就需,等受控的电压介入电路的软启动功能基本失效,冲击电流很大有些器件也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你板子上损坏了什么,再找原因

恩,正在查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你板子上损坏了什么,再找原因

哇~~大神来了~~正在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14楼是领导,而且是个连别人话都没看完就下结论的领导,呵呵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带电更换电子部件,严重违反操作规程,不管是板原来就有问题还是热插拔引起的问题,都要视为人为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器件上电时序不对都容易坏,以前有款DSP就是上下电时序不对老坏。一根一个接线可能导致了你板子的上电 ...

恩,有道理,我感觉可能CPU程序飞了

网友I:
在主控上面,有支持热插拔的板卡,不要大惊小怪。像淘宝、百度的大型服务器扩展个内存等等的,难道还要停个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在主控上面,有支持热插拔的板卡,不要大惊小怪。像淘宝、百度的大型服务器扩展个内存等等的,难道还要停个 ...

这种服务器设备中 一般需要扩展替换的部件 都是有热插拔设计的

网友K:
热插拔要有专门的设计,没有相应的设计是不可以热插拔的,造成器件损坏的可能性可不小,电压越高、电流越大以及越敏感的电路,热插拔损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网友L:
你点子好差哦

网友M:
先找原因吧;
热插拔不一定会坏,尽量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服务器设备中 一般需要扩展替换的部件 都是有热插拔设计的

我知道有好吧,但是这个肯定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点子好差哦

头像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主控上面,有支持热插拔的板卡,不要大惊小怪。像淘宝、百度的大型服务器扩展个内存等等的,难道还要停个 ...

这个早都有了,现在SATA3以上接口都支持热插拔,现实是我这个电路板不支持,人家偏说支持

楼主:
突然断电的反向电动势是很高的啊~烧烧烧。。。但是那些74芯片标面没什么一样,呵呵。不让我玩了,让别人查去了。

网友N:
损坏的风险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热插拔要有专门的设计,没有相应的设计是不可以热插拔的,造成器件损坏的可能性可不小,电压越高、电流越大 ...

那驱动板我就换了几个2803和74芯片,不会烧板子吧?都是些逻辑门全短接5V电源也没事,顶多逻辑不对呗,错乱有可能。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早都有了,现在SATA3以上接口都支持热插拔,现实是我这个电路板不支持,人家偏说支持 ...

你说不支持热插拔,那就列出会有哪几个地方在这种野蛮连接时会导致损坏,一条条列出来,越多越有说服力。否则你只有杯具一条路。如果比较难列出来,个人建议你不要纠结了,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说不支持热插拔,那就列出会有哪几个地方在这种野蛮连接时会导致损坏,一条条列出来,越多越有说服力。 ...

恩~

楼主:
引用 网友N:
损坏的风险肯定是有的...

都已经坏了~~屏幕不亮了,我就换了2803和74系列的芯片有什么可能损坏电路吗?

楼主:
好吧,我承认,那个员工是老总他家亲戚~~~~~~~:sleepy:

网友P: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承认,那个员工是老总他家亲戚~~~~~~~

:lol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Q:
看起来是个悲剧的故事,不过带电操作还是很危险的,上次撤示波器,电源没关不小心碰到个芯片,短路了,直接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L
别老说实话~我们靠理论打败他,所以我不负责这个项目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起来是个悲剧的故事,不过带电操作还是很危险的,上次撤示波器,电源没关不小心碰到个芯片,短路了,直接 ...

是啊,很危险的,而且我这块板子全是接线能有40几根,信号电源什么的都有,一不小心就OVER了,外面还没有三防漆,一下就啪啪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起来是个悲剧的故事,不过带电操作还是很危险的,上次撤示波器,电源没关不小心碰到个芯片,短路了,直接 ...

440V的电源大哥,里面全是5V的小弟~~

网友Q:
引用 楼主:
440V的电源大哥,里面全是5V的小弟~~

嘿嘿

网友R:
你和经理说,人活着回来就不错了...别要求那么多

网友N:
引用 楼主:
都已经坏了~~屏幕不亮了,我就换了2803和74系列的芯片有什么可能损坏电路吗? ...

坏的最多的就是芯片之类的...

有一次,我的电路在工作中,把示波器的接地夹子一加到电路的地上,电路不过工作了,后来发现芯片坏了...

网友S:
好像PC的外设除了USB,1394,Esata等设备其他的也不允许带电操作,虽然我一直没在乎过,但确实与规程不符

网友T:
设计时不注意控制逻辑,后果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承认,那个员工是老总他家亲戚~~~~~~~

这不是个技术问题,返回去看11楼吧

网友U:
不好说  估计点背 正好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驱动板我就换了几个2803和74芯片,不会烧板子吧?都是些逻辑门全短接5V电源也没事,顶多逻辑不对呗,错 ...

你提供的信息是不足以做出判断的。

网友V:
领导看中的是及时解决客户问题最重要,不在乎你用什么方式了,听说有的行业有时候现场解决不了的时候要市场要给对方领导行贿掩盖过去,总要有人背黑锅的,楼主自认倒霉吧,楼主注意你的领导同事会不会在坛子里啊。据闻工厂里检修设备时候由于不准停电电工有时候是需要带电操作的,220V的电线,带绝缘手套接线。

网友W:
找生产厂家出一份不支持热插拔的书面说明,凭空瞎猜浪费生命。

网友X:
可不可以热插拔,设计说了算,如果设计真的可以热插拔,你不去找找别的原因?
要是你经理故意保他你还那么认真,只能呵呵了...

网友Y:
1)如果板设计是支持热插拔的,那就可以热插拔。反之就不能热插拔。很拗口是吧,呵呵,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
2)如果不支持热插拔,但热插拔操作了,那99%导致板坏,1%不坏那是说明你实在运气好。你要做的是找公司的失效分析工程师帮你分析一下哪个芯片坏了。如果没有,而且情况对你不利,必须反击,那你就自己分析吧。不要找书了,这是愣头青的示弱表现,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3)像这样的问题,只要从接口芯片入手,一般90%就能发现问题芯片。

网友Z:
电路板可能有很多与外部联接点,我们不太可能同时把所有连接点接通,连接带电顺序也可能损坏器件,除非保护做的特别好。

网友AA:
如果线是一根根焊接的话肯定有很大的机率损坏,普通电铬铁很多漏电压漏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没准还会搭错线。
座子的话就难讲了,设计时有专门热拔插设计的话损坏机率较小。
最好你是查到什么元件损坏了,损坏的机理是什么,这样才能说明原因。

网友AB:
还是找到哪里坏了吧,不能一概而论~经理是做技术的么?万一他说的是对的,如果他是对的你不听那就悲剧了

网友AC:
设计时,基于成本和复杂性考虑,可能不会像电脑那些热插拔部件那样设计,但是,说真的,一个好的设计,稳定的设计,是会考虑到接口的异常情况的防护的。接口接触问题,上电异常,可以不工作,可以通讯异常,但不能烧板子!这是要尽可能做到的要求!

类似电脑上那些智能热插拔的部件,多是先检测插接状态,确定板卡硬件关键连接已经到位,才开始供电和启用这部分功能。

打不死的小强~

我觉得,低压电路,很多情况下热插拔的损害几率并不大(是热插拔,但没有插错位置),静电击穿,意外触碰短路的损害可能性更高!

网友AD:
如果你的板子没有外壳的话,没有做防静电措施,热插拔就很容易把芯片给击穿,而外表看不到什么损伤。

网友AE:
这个真的不好说,但建议别带电更换东东。

网友AF:
引用 网友V:
领导看中的是及时解决客户问题最重要,不在乎你用什么方式了,听说有的行业有时候现场解决不了的时候要市场 ...

220V带电操作很正常的,一般的水电工都可以的(用的工具要有良好的绝缘性);220一般打不死人的。

网友AG:
小伙子,你上班几年了啊

网友:
老板说你错了就错了,证明了又有只用,打他脸?

电工的特点,当技术被质疑时拼命想否定,但有没有想过否定了又有什么用,上司会给你道歉?

东西坏了自己知道就行,告诫操作的人如何操作,下次没按你说的坏了就他事了,

真的,在外面,脸皮是最不值钱的

网友AH:
lz小心了,下次万一出个电死操作工的事情,搞不好也找你来背黑锅。。。
所以这种事情,一定要白纸黑字来个操作说明:禁止带电操作,否则可能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AI: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找证据证明他带电操作会损坏电路。现在经理说带电操作没事。。。。我的找有力证据推翻他 ...

你想找证据来证明是别人带点接线导致板子损坏的,是吧。而你的标题写成啥意思了? 带电接线会损坏什么?这个疑问语气表达的是带点接线不会损坏你的板子。。。我只能说你表达的意思不清楚。:handshake

网友AI:
引用 网友AF:
220V带电操作很正常的,一般的水电工都可以的(用的工具要有良好的绝缘性);220一般打不死人的。 ...

220V一般打不死人的。。。。。还第一回听说呢,你是“牛人”。

网友AF:
引用 网友AI:
220V一般打不死人的。。。。。还第一回听说呢,你是“牛人”。

老师说的,我自己也被打过几次。最狠的一次胳膊半天没力气!

网友AI:
引用 网友AF:
老师说的,我自己也被打过几次。最狠的一次胳膊半天没力气!

那是火线和零线没连到一起。。。:handshake

网友AF:
引用 网友AI:
那是火线和零线没连到一起。。。

好吧!我只知道我是碰到火线了。

网友AJ:
“老总我是冤枉的....”:slee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