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用rj45连接器的交换机或者路由器?

楼主(2014-05-14):
rj45不耐震动。做个设备,不要rj45

网友A:
那估计只能自己做一个了。我以前做个一个10M/100M的交换机。

网友B:
可以找防震防冲击的RJ45

网友C:
非RJ45的肯定没有,这是标准啊。需要抗震动,可以改造嘛,比如简单的加胶固定,甚至干脆自行拆掉RJ45座,找个小型4芯航空座装上。

网友D:
90年代有同轴线缆BNC的接线端子,后来都是RJ45接口了,不知为什么那种同轴网络端子现在都不用了。

如下图所示,现在都用来传输视频了。

楼主:
大概是因为成本原因,楼上的这种连接器不方便机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