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外部脉冲就是不计数,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14):
用stm8s105的Timer1计外部脉冲,使用外部时钟模式2,脉冲信号已经加到PB3,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把PB3设置成输出的时候,也可以输出脉冲,说明肯定焊接没问题。使用内部时钟计数可以正常中断。外部计数配置如下:

  CLK_PCKENR1 = 0xF8;       // 打开T1时钟

  PB_DDR = 0xF7;       //   PB3 = 上拉输入 其余推挽输出
  PB_CR1 = 0xFF;       //
PB_CR2 = 0x00;

TIM1_ETR   = 0x40;    // ECE =1
TIM1_CR2   = 0x00;
TIM1_PSCR  = 0;         // 不分频
TIM1_SR1   = 0;
TIM1_SR2   = 0;
TIM1_SMCR  = 0;
TIM1_RCR   = 0;
TIM1_CR1   = 0;
TIM1_IER   = 0x1;     // 禁止触发中断,使能更新中断
TIM1_ARR   = 1024;   // 装载计数值
TIM1_CR1  |= 0x01;  // 开Timer1

// 紧接着配置选项字节:

do
      {
                     FLASH_DUKR = 0xAE;                            // 写入第二个密钥

网友A:
上来就寄存器操作, 可以先用例程来测试, 再进行优化, 找找区别在哪里

楼主:
没明白楼上的意思,上来不操作寄存器操作什么?上哪去找例程?不得自己写吗?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666-1-1.html
官网,或者网上搜下,应该有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进来学习下,看看版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D:
option byte设置了吗

楼主:
我贴的太多了,后面的都不能显示,看来帖子的字数是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