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 float转int数怎么转。

楼主(2014-05-14):
直接(int)最后显示出来的画面总是感觉不太对。目前实现的功能是将图像的中间部分放大到整幅面。程序走的是逐点计算的方法,并且最下方有大概50行左右是全黑色的一点都没用。当放大比例为1时,除了最下方的全黑之外其他的都正常。

楼主:
附程序
void zoom( unsigned char* pSorc, unsigned char* pDest, int Height, int Width, int numPixels, int numLines )
{
        float Ratio_X = Width/720;
        float Ratio_Y = Height/576;
        int Offset_X = (720-Width)/2;
        int Offset_Y = (576-Height)/2;
        int j = 0;
        int i = 0;
        int X = 0;
        int Y = 0;

        for( j = 0; j < numLines; j++ )
        {
                for( i = 0; i < numPixels; i++ )
                {
                        Y = (int)( j*Ratio_Y + Offset_Y );
                        X = (int)( i*Ratio_X + Offset_X );

                        *(pDest + j*numLines + i) = *( pSorc + Y*numLines + X );
                }
        }

}

网友A:
只能强制转换了吧 最下方全黑不会是数据转换带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强制转换了吧 最下方全黑不会是数据转换带来的吧

谢谢了。下方的大黑条可能是数据溢出带来的问题。当将比例强制为0.5的时候,中间是出现条纹状的东西,但是看不到目标物,这个应该是强制转换的问题,照理来说应该是马赛克那种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下方的大黑条可能是数据溢出带来的问题。当将比例强制为0.5的时候,中间是出现条纹状的东西,但 ...

呵呵   你再研究研究
不知不觉掌握了马赛克是怎么做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再研究研究
不知不觉掌握了马赛克是怎么做成的!

...........我结贴了。谢谢你了。我自己再钻研钻研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结贴了。谢谢你了。我自己再钻研钻研吧。

看来你还不会结贴啊    论坛里面搜搜有教你如何结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不会结贴啊    论坛里面搜搜有教你如何结贴的

提示分还没分光。我还真是第一次发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分还没分光。我还真是第一次发帖。。。。

完美结贴了  谢谢赏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美结贴了  谢谢赏分

结贴还能回复。。。。我谢谢你才对。

网友B:
楼上几位都很强悍的,跟你们学习了

网友C:
讲的非常不错的,学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