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TWI出现死机问题

楼主(2014-05-14):
使用 AVR  TWI  发现 偶尔出现死机现象,直接感觉就是程序不运行了,我感觉好像停留在了CheckTWINT()    这里,
不知道怎么回事,求用过的大侠指导。

宏定义如下:
#define CheckTWINT()    while(!(TWCR&(1<<TWINT))

网友A:
我看官方比较推荐使用中断方式来处理 TWI 接口.
一般先对 (TWSR&0xf8) 结果进行判断.
可以通过 switch 方式进行处理.

while(!(TWCR&(1<<TWINT)) 如果没有 I2C 事件过来, 那岂不是傻等了(长期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