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在已打开的网页中,读取一存储于ARM中的变量值

楼主(2014-05-14):
RT:嵌入式采用的是uclinux ,做了个基于boa 的WEB界面,现想要使得,在HTML中选择的下拉项,并使其在重启ARM后,仍保持为上一次的选择项。目前的想法是,将选择的下拉项,保存到FLASH中,从HTML中读这个值,但我只会将读出的值生成一个HTML页面,不会从HTML页面中只读一变量值,还请各大侠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指教下啊,我搜了半天资料也不知道咋整,还请各位出出招啊!

网友A:
是主动读,还是被动读。可以建立通信协议,主动读就是应答方式,被动读相当于是嵌入式设备定时上传。

网友A:
另外说一下 flash频繁的写 是会影响寿命的 采集的数据一般放到寄存器里就行  除非掉电之后还要保持的数据

网友B:
你的uclinux就是一个服务器,这是网页和服务器之间的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主动读,还是被动读。可以建立通信协议,主动读就是应答方式,被动读相当于是嵌入式设备定时上传。 ...

主动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一下 flash频繁的写 是会影响寿命的 采集的数据一般放到寄存器里就行  除非掉电之后还要保持的数据 ...

是要掉电保存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uclinux就是一个服务器,这是网页和服务器之间的交互

对头,我现在是用GET的方式,将表单提交到服务器,然后再输出新的网页,查了资料看用POST方式来传,但是这样我在下一次打开网页时,它并不是显示我上一次的选择吧,仍是最初的设计时的选择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头,我现在是用GET的方式,将表单提交到服务器,然后再输出新的网页,查了资料看用POST方式来传,但是 ...

在服务器建立一个数据库,用来存放你的数据。打开网页时,从数据库取参数。

楼主:
问题已解决,采用一种笨办法,ARM BOA 将HTML整个读过来,并进行修改!  还有就是怎么结贴啊,老提示分数分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