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6302怎么样?

楼主(2014-05-14):
(无正文)

网友A:
CT6302 是一款集成线性大电流充电及大电流BOOST 升压控制器的移动电源管理芯片,针对大容量
单芯或多芯并联锂电池(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的移动电源应用,提供简单易用的解决方案。
内部集成了一路大电流(最大电流1A)线性充电器,一路用于1A 电流输出的异步升压Boost
控制电路(Schottky Diode,NMOS 开关管外置)。同时内部集成了电量检测,一键开关机,输出电流检测
及限制,无负载自动关机等功能;此外,为保证锂电池的使用安全,系统还集成了多种保护功能,如输出
限流保护,IC 过温保护等。
提供封装形式:eTSSOP-16L。
二、 功能特点
2.1 线性充电功能
1、 线性充电,最大充电电流可达1A,最大充电电流通过外置电阻选择
2、 过温保护模式下,充电电流随芯片温度自动变化
3、 充电电压高精度,误差小于1%
4、 支持4.20V/4.36V 电池
5、 输入电压:3.0-5.5V
2.2 Boost Controller
1、 Boost 异步升压控制电路,外置MOS 开关管及Schottky Diode
2、 输出电压:5.20V
3、 输出电压精度:+-3%
4、 最大输出电流:1A
5、 转换效率:MAX:87%
6、 输出负载检测及限流保护

这是一些参数!可以根据你的应用选择呢!请问楼主想要用这做什么呢?做移动电源?最好在提问的时候能够说得详细一点方便大家帮你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