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lash程序下载

楼主(2014-05-14):
我是个嵌入式的新人,做FPGA的时候遇到个问题,想请教各位,系统是有CPLD和FPGA,系统的控制核心是CPLD,还有一片NOR Flash,并行的,FPGA选择的是Altera CycloneIII,采用被动并行配置方法,现在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怎么把多个个配置文件下载到Flash的不同位置,有什么软件?看到好多的都是针对ARM的,如Jlink,它下载时CPU只能选择ARM等,

网友A:
XILINX的用ISE就可以将程序写入FLASH中

ALTERA的QII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B:
看看ALTERA的配置手册是否有相关说明

楼主:
看手册知道了,有个Parallel flash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