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求高手指点制作5v/12v电压的制作

楼主(2014-05-14):
过几天我就要参加电子技能大赛复赛,听说是要制作这个 ,求各位给点方案  谢谢了

网友A:
买个9V/18V变压器,后面再用7805/7812等类似稳压芯片就可以搞定。如果输入输出压降比较大的话,建议加一级开关电源,用2576等开关稳压芯片都可以搞定。

网友B:
单片稳压电源,美国Switch公司的!

网友C(2014-07-05):
2楼方案较好,LZ是新手,用switch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