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急求

楼主(2014-05-14):
两层板,把贴片封装的pad全弄成了bottom层且线已经铺好,发现错误后把焊盘改为top层,问题是如何让已经铺好的走线也批量改过来。简单的说就是把所有的top层的线改为bottom层,把所有bottom层的线改为top层。急等。。。

网友A:
看你是什么工具了,
思路 增加一个中间层,
全局工具用起来,先把TOP 搞到 中间层去 bot 全局到top 中间的 全局到bo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什么工具了,
思路 增加一个中间层,
全局工具用起来,先把TOP 搞到 中间层去 bot 全局到top 中间的  ...

正解

网友C:
   2层....上下层反了有区别么?

网友D:
还没搞明白,上下只是相对的啊!有必要这样折腾?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搞不明白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