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瞬断时间如何计算

楼主(2014-05-14):
有人搞过瞬断时间的测量没,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测量导线的瞬断时间,正常情况下,导线的阻抗很小,估计就几毫欧,当导线的阻抗大于20欧姆开始计时,当时间大于等于10ns,就提示断路。

满足两个条件:
1、阻抗大于20欧姆;
2、时间大于等于10ns。

请教类似这种的测试方法,可以借助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示波器或者计数器之类的仪器。

在线等答案,或者联系QQ:277810266

网友A:
究竟是要测量断路时间,还是满足断路10ns需要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究竟是要测量断路时间,还是满足断路10ns需要提示?

其实是一个概念了,当导线的阻抗大于20欧,就开始计时,时间超过10ns提示断路,10ns就是断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究竟是要测量断路时间,还是满足断路10ns需要提示?

满足断路条件是,导线阻抗大于20欧姆并且持续10ns

网友B:
用示波器的脉宽触发不就ok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的脉宽触发不就ok了么

如果是示波器,一方面我需要检测幅度,一方面我要采样宽度,好像示波器没有两个触发叠加的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示波器,一方面我需要检测幅度,一方面我要采样宽度,好像示波器没有两个触发叠加的功能吧 ...

幅度……不就是调节“触发电平”么
选择脉宽触发,并将触发电平调节到你要的值,这两者不冲突,即使是边沿触发也要调节这个值得啊

网友C:
LZ是西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幅度……不就是调节“触发电平”么
选择脉宽触发,并将触发电平调节到你要的值,这两者不冲突,即使是边 ...

假设我的源是一个直流源,回路也比较简单,就是样品导线和取样电阻串联在一起,我在取样电阻两端检测,这样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西安的?

不是,以前在西安上学,这会在广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我的源是一个直流源,回路也比较简单,就是样品导线和取样电阻串联在一起,我在取样电阻两端检测,这 ...

根据首贴的描述这个测试应该连取样电阻都可以省略
直接测电缆两端电压,若电流取100mA且电缆阻抗突然上升1欧,则应该会有100mV的电压上升不是么?
示波器打到50mV档上,触发设到50mV,选择脉宽触发-高电平大于等于--10nS,并设为单次触发。你试试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首贴的描述这个测试应该连取样电阻都可以省略
直接测电缆两端电压,若电流取100mA且电缆阻抗突然上升 ...

这样源不是直接短路了。。。:fun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源不是直接短路了。。。

哦,我我没看仔细,以为你用的是恒流源了,原来是“直流源”,那是要加电阻的,但是设置方法大同小异,仍然可以测电缆两端电压。若你喜欢测电阻上的电压也无所谓,只不过要设置成低电平脉宽大于等于你要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我没看仔细,以为你用的是恒流源了,原来是“直流源”,那是要加电阻的,但是设置方法大同小异,仍 ...

10ns,示波器需要很高端的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我没看仔细,以为你用的是恒流源了,原来是“直流源”,那是要加电阻的,但是设置方法大同小异,仍 ...

还有一个,假设把这个波形捕捉出来了,怎么报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ns,示波器需要很高端的才行啊

100M的示波器可以实现的吧
若你用运放电容去积分的话那就需要人很高端了……
运放把你采样的信号放大到合适的幅度,然后比较器与你的电压判定条件比较,结果送积分电路进行时间上的积分,然后再用比较器把积分的结果和你时间判定条件比较最后输出到触发器……
反正我想到的这个办法比用示波器麻烦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假设把这个波形捕捉出来了,怎么报警呢?

你想要怎么报警?出现这个信号了,示波器触发了,然后这个波形就一直留在屏幕上了啊(选择了单次触发)这算不算一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的示波器可以实现的吧
若你用运放电容去积分的话那就需要人很高端了……
运放把你采样的信号放大到合 ...

比较器现在有这么高端的吗,10ns的信号还能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的示波器可以实现的吧
若你用运放电容去积分的话那就需要人很高端了……
运放把你采样的信号放大到合 ...

我倒是有个设想,恒流源供电,采样导线两端的电压,假设比较器可以捕捉到这瞬间的电压突变,把这个信号送入FPAG的io口,用1G的时钟频率采样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器现在有这么高端的吗,10ns的信号还能过去?

记得有厂商说有ps级的貌似看过ADI的广告,很贵,十多刀,具体有没有水分我也不清楚……

网友C:
以前我们公司做过这个项目,前前后后有多少工程师在这个项目上面“牺牲”了(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它的难度在于1,被测阻值小,突变阻值可能很大。所以信号比较小。如果要采集幅度的话,那就需要将这个信号脉冲的峰值采集出来。
2,信号脉宽时间短。不过ns级的应该不是产品上能出现的,一般就是us-ms级的。
电路实现的话,我们也是采用的恒流源加比较电路。但无奈信号幅度太小,系统要求的响应时间短,所以有一定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们公司做过这个项目,前前后后有多少工程师在这个项目上面“牺牲”了(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它的 ...

请问,贵公司采样的检测元件是什么,FPGA吗,我是指比较器输出以后给什么采样

网友C:
普通单片机20M晶振。但这个不是项目失败的关键。关键还是信号处理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单片机20M晶振。但这个不是项目失败的关键。关键还是信号处理没有成功
...

可否提供下贵公司用的比较器型号,我查下参数

网友C:
这个资料我还真没有,我说过了,当时我没有参与,只是一个旁观者。如果你有方案,或许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
网上一些公司也有这类产品,你也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参数,进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资料我还真没有,我说过了,当时我没有参与,只是一个旁观者。如果你有方案,或许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 ...

一般这种东西只会给指标,哪可能有方案放出来,基本不太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资料我还真没有,我说过了,当时我没有参与,只是一个旁观者。如果你有方案,或许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 ...

问了下ADI,TI和max的技术支持,等等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