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启动模式问题

楼主(2014-05-14):
1.启动模式管脚只有一个BOOT0,但是它有3中启动模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设计?
2.The boot loader is located in System Memory. It is used to re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by using USART on pins PA14/PA15 or PA9/PA10.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调试口只能接PA14/PA15或PA9/PA10?
3.数据手册说I/O灌电流和拉电流不超过80mA,请问I2C、SPI、UART这些接口电流一般多大呢?
比较急,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1、有3种启动模式:从内置用户FLASH启动、从SRAM内存启动、从系统存储器;

一般用:FLASH启动和从系统存储器;

切换BOOT脚的高低电平即可;

网友A:
2、从系统存储器启动,通过UART更新程序的,不是仿真;

网友A:
3、总电流是80mA,单个IO最大电流是25mA;
但不能保证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只是承受电流的能力,也就是不会损坏器件的最大电流;
在最大电流下,也不能保证输出正确的电平;
比如正常输出3.3V的高电平,可能只有2V;
不知道你的SPI,IIS接口要驱动什么????
我测试过SPI接口,挂了8个外部芯片(SPI接口通讯专用芯片),无任何压力;

网友A:
补充下:降额使用是提高产品可靠性的重要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3种启动模式:从内置用户FLASH启动、从SRAM内存启动、从系统存储器;

一般用:FLASH启动和从系统存储 ...

知道啊,但是一个BOOT0不能有3中启动模式吧?STM32F1的有BOOT0和BOOT1启动模式管脚,STM32F0只有BOOT0一个,我刚又翻了下手册,“The way to select the boot mode on the F0 family differs from F1 devices. Instead of using
two pins for this setting, F0 gets the nBOOT1 value from an option bit located in the User
option bytes at 0x1FFFF800 memory address. Together with the BOOT0 pin, it selects the
boot mode to the main Flash memory, the SRAM or to the System memory. Ta bl e 3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available for selecting the Boot mode. The BOOT1 value is the opposite of the nBOOT1 option bit.”是不是说STM32F0的BOOT1软件上置0或1?

楼主:
怎么结贴?,点结贴给分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B:
重复了,编辑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啊,但是一个BOOT0不能有3中启动模式吧?STM32F1的有BOOT0和BOOT1启动模式管脚,STM32F0只有BOOT0一 ...

还有一个boot的选项在option byte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

网友C(2014-10-30):
nboot1在FLASH_OBR寄存器中配置数据手册中列出了可配置的位.

网友D(2016-08-30):
同问,boot0置高了,为啥串口依然无法进入isp状态

网友E(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