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是属于什么电路

楼主(2014-05-14):
如图,这是一个电力线载波的接收电路,C3和L3应该是带通滤波吧,频率是76.8KHz的话C3、L3分别是10nF和470uH,用1/(2*pi*sqrt(LC))算下来是符合的,那C1、C4、L1、R2这些组成什么电路呢?这四个在76.8KHz的时候分别是47nF、22nF、100uH、680R,是组成选频放大?还是也是带通滤波?不懂模电,网上也没查到一样的图,求高手给解答,谢谢!!!

网友A:
应是带通淲波器,C3,L3组成工频陷波电路。对载波视作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带通淲波器,C3,L3组成工频陷波电路。对载波视作开路。

麻烦您能不能讲的清楚一点?不太了解模电,查了半天也搞不清楚……拜托了

网友A:
c1,c4,c3与L1,次边的电感,组成并联谐振,用R2调节品质因素,以防谐振电压过高,C3与L3组成工频及低频的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4,c3与L1,次边的电感,组成并联谐振,用R2调节品质因素,以防谐振电压过高,C3与L3组成工频及低频的滤波电 ...

那这样的谐振公式是怎样的呢?

网友B:
D1,D2是什么?

网友B:
左边,C3,L3工频陷波电路。c1,c4,L1串联谐振电路,谐振频率是76.8KHz。右边,应该是检波和滤波。R2是限制T1原边电流,为了防止原边电流过大,保证T1在线形区。D1,D2是什么?

网友B:
C3,L3的谐振频率是50Hz或100Hz,不是LZ在1L说的是76.8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C3,L3工频陷波电路。c1,c4,L1串联谐振电路,谐振频率是76.8KHz。右边,应该是检波和滤波。R2是限制T ...

D1和D2是双向的TVS管,防浪涌的,平时是不是就相当于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L3的谐振频率是50Hz或100Hz,不是LZ在1L说的是76.8KHz。

C3是10nF,L3是470uH,不是按照1/(2*pi*sqrt(LC))来算的吗?为什么是50或者100HZ呢?这方面不太懂,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C3,L3工频陷波电路。c1,c4,L1串联谐振电路,谐振频率是76.8KHz。右边,应该是检波和滤波。R2是限制T ...

请问这个C1、C4、L1的串联谐振也是用1/(2*pi*sqrt(LC))来算的吗?怎么得出的76.8K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和D2是双向的TVS管,防浪涌的,平时是不是就相当于开路?

D1,D2电压限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D2电压限幅。

谢谢您,还有就是您能不能给讲讲我前面问的,这个串联谐振是怎样的公式算76.8KHz的?还有就是那个C3和L3是50或100赫兹的问题,极为需要解答啊,拜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还有就是您能不能给讲讲我前面问的,这个串联谐振是怎样的公式算76.8KHz的?还有就是那个C3和L3 ...

电力线载波我也没有搞过,只是用我知道的对你的图作些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线载波我也没有搞过,只是用我知道的对你的图作些推测。

这个应该就是信号处理的电路,在电力线载波的也和其他没什么区别吧,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算呢?我就知道那么一个谐振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带通淲波器,C3,L3组成工频陷波电路。对载波视作开路。

请问C3和L3这个数值是用什么公式算出来对50HZ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L3的谐振频率是50Hz或100Hz,不是LZ在1L说的是76.8KHz。

求问C3和L3的这个值怎么算出谐振频率是50Hz或者100Hz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C3和L3这个数值是用什么公式算出来对50HZ作用的?

你的算法是对的,它是并联LC,针对70K左右的频率呈高阻,对工频相对于短路,整个次边粗算下谐振在90K左右,也就是带通,可以说是对工频干扰滤波,对有用信号提取,常规的陷波是串联谐振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C3和L3这个数值是用什么公式算出来对50HZ作用的?

可以仿真下,C3,L3对工频有多大的,用交流恒流源作为信号源.频率点:76KHZ,50HZ,产生的电压各自多少就清楚了.产生80DB的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算法是对的,它是并联LC,针对70K左右的频率呈高阻,对工频相对于短路,整个次边粗算下谐振在90K左右,也 ...

也就是说C3和L3因为对50HZ频率相当于短路所以工频信号在RAI+和RAI-这两点间就几乎没有电压上的影响,而对76.8KHZ呈现高阻所以该频率信号的电压就能够很好的反映在这两点间对吗?那L1、C1、C4是不是串联谐振组成一个滤波电路?

网友C:
电力载波,只记得超表用。很多IC厂家有专用芯片。可以参考他们的电路,例如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