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有没有USB端口复制的工具

楼主(2014-05-14):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可以将一个USB端口的所有数据完全复制到另一个USB端口的硬件设备?

例如,如果需要同时给32台USB设备(其实是映射的COM口)进行软件升级,比如同时给32台手机升级软件。
按正常方式是需要在电脑端同时打开32个软件下载程序,通过USB HUB 连接32台手机,然后依次点击下载才可以进行所有手机软件升级。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完成,因为所有的USB端口都是同样的方式连接,传输的内容也一致。
能不能只有一个是真正通过USB从电脑下载,其他USB端口都是模拟端口,不通过电脑,直接通过硬件模拟设备下载?

另,本人通过淘宝搜索到有那种优盘批量拷贝器,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到上述场景。

本人对USB一窍不通,只是实际使用中遇到此类问题。
如果有类似产品或方案,望推荐一下。

多谢!

网友A:
USB不比串口,是有状态的。您的想法基本不可行。

硬件上,使用HUB扩展出N个USB端口
软件上,使烧录程序能同时支持多个设备,并最好自动烧录。

楼主:
多谢 aozima 回复,看来只能从烧录程序上着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