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传感器mpx4250的供电电压

楼主(2014-05-14):
是否跟单片机一样都用5v供电呢,如果用了6V,是否烧坏。

楼主:
求大神解答我一下

网友A:
没用过
不过还是按datasheet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不过还是按datasheet来的好。

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不客气,多来论坛讨论讨论~~

网友B:
压力传感器吧。

一般手册都写了,按照那个接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