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hs3091烧了5块啦TT。

楼主(2014-05-14):
单极+-12V直流电源供电,直流电源的输出达到1.2A以上啊啊,才30mVPP输入放大5倍而已。。。明天要交作品了TT大神啊,帮个忙啊。不想白熬夜啊。TT。+-12V供电,太烫连焊的锡都给烫脱了TT。原理图和封装图贴上来了

网友A:
原理图中看不出什么 ,
关键你输入的正负12V 哪来的 是否共地?
封装 感觉怪怪的,引脚序号搞错了吧

网友B:
封装画反,鉴定完毕,

网友C:
难道有振荡?

网友C:
电源给低一些,慢慢调大,看有没有振荡。。。。。

网友D:
前面所说,确实封装画反了

网友D:
想办法割线吧

网友C:
呃。。。。。。好像可以把IC翻过来焊。。。。。。不过要把脚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画反,鉴定完毕,

是贴片芯片啊。。。不该反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所说,确实封装画反了

贴片的不该这样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贴片芯片啊。。。不该反过来吗

贴片芯片为什么要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芯片为什么要反过来?

单面板,在导线这一侧的

网友B:
封装怎么画,应该参照器件规格书,
实在想不通你为什么单面板,在导线这一侧的就要反过来画,这又不是在照镜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贴片芯片啊。。。不该反过来吗

我先不去吃饭
截个SO-8封装的图,你看下吧,这个是贴片的封装

网友E:
封装错了吧。。。。。。。。。。。。。。。。。。

网友F:
封装错了不好改~

网友G:
封装画反

网友H:
哎,封装确实有嫌疑

网友I:
把IC 肚子朝上焊上去.8个朝上的脚向下压一压,就可以焊了.
注意不要压断脚了.这样就不用割线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贴片的不该这样画吗?

网友K:
封装画错了额,圆点应该是1脚才对。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封装画反,鉴定完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