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电压传感器通频带不够,该怎么选型啊

楼主(2014-05-14):
要测量电压值(一千伏,这个通过分压已经解决),但是我们输入的信号频率达到20khz,一般的霍尔元件高频衰减特别厉害。谁知道有合适的电压传感器推荐下吧

楼主:
之前看了LEM lv25-p,但是手册没有说具体通频带。只提说到高带宽。CV4的倒是满足,但是要4000块啊,无奈了

网友A:
只用过普通的 高频的肯定有 价格绝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普通的 高频的肯定有 价格绝对高

是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额

看了这个  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CHV-20L 高频电压传感器
价格也不高   1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  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CHV-20L 高频电压传感器
价格也不高   100元左右 ...

买来了,正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