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按键的疑惑

楼主(2014-05-14):
       if(!(PINA&(1<<PA4)))    //K1
            {
                 delay(15);
                 if(!(PINA&(1<<PA4)))
                              {
                         wtable[3]=0;
                                                                 wtable[2]=0;
                                                                 wtable[1]=0;
                                                                  wtable[0]=0;

                         temp1=num;
                         delay(20);
                         delay(20);
                         data_pro(temp1);
                         PWen(999);
                         keysign=1;
                         num++;
                         if(num==1000)
                            num=0;

                         while(!(PINA&(1<<PA4)));// while(!(PINA&(1<<PA4)));

            }

        }

以上是一个按键处理,没按下一次加一,请问如何改造下,可以短按加1,按住不放一直加呢?我试了好几种方法都不行,请教了

网友A:
把这一句去掉不要while(!(PINA&(1<<PA4)));
改成delay(200);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