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一下做一个DC12~36V输入,DC24V 3A输出的电源,用什么芯片方案比较好啊

楼主(2014-05-14):
要求如题,就是一个宽压电源,单纯升压或者降压的DCDC电路都好找,这种既要升又能降的应用,常用的有什么芯片呢
电源IC我也就用过2596 34063这类的 其他不是很熟悉  还请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A:
到TI的官网看看,看电源部分,有升降压的芯片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还有其他相对简单点采购方便的片子么
官网都能搜到 但价格供货什么的都不好评估啊

网友B:
电感升降压的片子好像没有便宜的,可以考虑带变压器的方案

网友C:
那就用34063好了

网友D:
找隔离电源模块或者用变压器

网友E:
LT3789\LT3780之类的,效率非常高,宽范围输入输出,价格也是相当的贵

网友F:
要便宜的话,用全桥反激最好。

网友(2014-07-02):
TD1501就可以的

网友G:
芯片HX8002是无锡禾芯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是一款同步降压--升压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