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简单的电路要怎么去去计算

楼主(2014-05-14):
由于本人电路分析基础实在太差,所以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路,D2(A)是40~60HZ的交流电压,电压幅值从120~400V,那TEST点的电压我要怎么去计算,其他各节点的电压呢?这个计算原理是什么?
目前我通过Proteus仿真的结果是TEST点电压同输入端RMS有效值的比例为1:127,但是我计算的结果完全不对。希望有人可以解惑。

网友A:
test后面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后面的负载是什么?

无负载,空载。
其实是给单片机AD采样用的。
但是连不连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负载,空载。
其实是给单片机AD采样用的。
但是连不连都一样。

如果是空载,TEST点电压(直流)将缓慢上升,最终接近输入交流电压峰值的约1/175。

网友C:
这个电路与我前几天做的一个三相电采样完全一样。
这个就是半波整流+分压+滤波,输出直流电压 = 0.45 *(输入交流电压-0.5)*R4/(R3+R4)
其中0.45是半波整流效率。
二极管放在分压的前面,影响就小,近似计算则误差也小。

网友A:
搞分立件设计的,这么多抄板的?这个版块经常出现。
结果就是大家做的东西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与我前几天做的一个三相电采样完全一样。
这个就是半波整流+分压+滤波,输出直流电压 = 0.45 *(输 ...

有个疑问,半波整流的系数0.45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是一个实际经验值?
另外R4/(R3+R4)不用考虑后端容抗对其的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空载,TEST点电压(直流)将缓慢上升,最终接近输入交流电压峰值的约1/175。 ...

175是怎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75是怎么来的?

见6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半波整流的系数0.45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是一个实际经验值?
另外R4/(R3+R4)不用考虑后端容抗对 ...

0.45是对半个周期正弦电压(或电流)积分再对整个周期取平均得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半波整流的系数0.45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是一个实际经验值?
另外R4/(R3+R4)不用考虑后端容抗对 ...

交流电电压是有效值,其峰值为根号2倍,是平方再积分出来的,也就是热等效直流电压。
直流电压是平均值,是0到2pi区间的一个平均,如果有个平均值采样器,那么有没有滤波电容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有电容的话直接得到直流,无论平均采样还是有效值采样结果是一样的,这样更通用、免除误差。如果没有电容滤波,只能全周期平均采样,那就麻烦。

0.45就是根据上述说法算出来的,0.45等于根号2除pi。

网友A:
电路分析基础课,一般不会说这个
几乎任何一本(模拟电路基础)都会说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半波整流的系数0.45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是一个实际经验值?
另外R4/(R3+R4)不用考虑后端容抗对 ...

半波信号用积分求平均.是不是啊

网友E:
用白话说,被半波正流后的平均之值,等于那交流有效值的0.4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电压是有效值,其峰值为根号2倍,是平方再积分出来的,也就是热等效直流电压。
直流电压是平均值, ...

非常感谢Lymex的讲解,非常详细。

我还想问:按照您说的,加电容会比全周期平均采样方便,但是加了如此大的一个电容,会直接影响到其电压波动的响应性么?
如果输入端的电压突然下降了,是不是要等到电容上的电势平衡后,TEST点的电压才会是我想要的值?
再比如输入电压过来一个短而尖峰值,我能迅速的抓出来或者检测出来吗?

以上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Lymex的讲解,非常详细。

我还想问:按照您说的,加电容会比全周期平均采样方便,但是加了如此 ...

算一下时间常数,大概就是10mF*5.4k为0.5秒,快速变化当然就看不到了。我设置也差不多,采用间隔1秒。
可以考虑采样间隔=时间常数,如果要想抓快速的东西,就用小电容,采样间隔也要跟上。

网友F:
直接用SABER,不就可以直接看电压大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