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NPN晶体管在这里的用法???

楼主(2014-05-14):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1MTUwfGY4MjViYWE4fDE3NTk4NTY2MDF8MHw%3D
请见上图,求解:上图中的电容C35的作用?为什么要用这颗电容,不用是否可以?
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C35和R32构成一阶低通滤波,与三极管没有直接关系。是否可以不用,要看你的电路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B:
这里就是滤除谐波用的,具体看你的信号和电路的功能。

网友C:
要是用在控制开关信号比如与pmos组合应用哪个电容起软启动软关断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5和R32构成一阶低通滤波,与三极管没有直接关系。是否可以不用,要看你的电路实现什么目的。
...

这部分电路是应用在设备电源开关部分,控制电源的关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用在控制开关信号比如与pmos组合应用哪个电容起软启动软关断的效果,

能否说详细点?电容如何实现软起软关?

网友D: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说详细点?电容如何实现软起软关?

引用 网友D: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10k 1uf  delay  10m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这个不是软启动,而是延迟启动。
时间不能简单定义10ms。
既然是做开关用,那就要看输入电压和收集极电压,直到集电结反偏。

网友F:
软起延期,对整个电路功能来讲现在还不能确定
若是仅对主题图负责,首先看到的是:来自最左端的正脉冲,其快速上升沿在经过R32C35积分形成接近线性斜坡
使得原本瞬间饱和导通的Q4,变得逐渐脱离截止缓缓通过放大软软地进入饱和达到(深)饱和

而这个过程总共延迟了数毫秒,我们该注重那个逐渐的“软过程”,还是最终2mS的“延迟结果”?
谁能知道这个主观目的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软起延期,对整个电路功能来讲现在还不能确定
若是仅对主题图负责,首先看到的是:来自最左端的正脉冲,其 ...

分析的真好

网友F:
:$ 俺也是跟着书学来的,认真了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