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配置疑问

楼主(2014-05-14):
有个问题:

DMA1的存储器映射地址是 0x4002 0000 -- 0x4002 0400,
为什么有

4.3 DMA 通道x 配置寄存器(DMA_CCRx)(x 代表通道号,x = 1~7)
地址偏移:0x08 + 0d20 × ( x - 1 )

配置寄存器中的地址偏移 0d20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从公式上来看,每个通道的(所有)寄存器占有 0d20 这么大空间的地址空间。

网友B:
应该是笔误,正确的应该是地址偏移:0x08 + 20 × ( x - 1 )

如图,相邻两个通道的相应寄存器的偏移应该是0x14,也即20个字节的偏移。

楼主:
的确是偏移 20 byte,只是参考 GD 的手册时看不出这一点,要看 ST 的手册才知道。而且 GD 的手册内容目前只涉及到低容量的,没有涉及到高容量,所以用高容量的要多些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