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M643采集双路视频的问题(自己做的板子)

楼主(2014-05-14):
大家好,我最近自己做了个基于DM643的双路图像采集卡,即利用VP0和VP1分别采集RAW16位视频。原理图设计中,VP0和配置和VP1 的配置相同,都是只利用了CLK0和CTL0。
   现在我分开调试VP0和VP1,VP0能正常采集RAW16位图像。但是VP1不能采集图像,不知道是硬件设计的问题,还是软件设计的问题.我现在主要有以下几点疑问:
   1)DM643这款芯片的VP0和VP1是否一样,因为这两路我是按一样的原理图设计的。
   2)第二路视频口VP1能否进行RAW16格式图像采集
   3)我首先测试VP0通过,然后修改了以下程序,即将 vpCaptureHandle=VP_open(VP_DEV1,VP_OPEN_RESET);里的VP_DEV1更改为VP_DEV2.将 hEDMA = EDMA_open(EDMA_CHA_VP1EVTYA,EDMA_OPEN_RESET);里的EDMA_CHA_VP1EVTYA改为EDMA_CHA_VP2EVTYA。我不确定除了这两处,是否还需要更改其它地方?

网友A:
原理图等的设计请参考一下
给大家推荐一个TI达芬奇系列的支持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