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如何测量ARM主频

楼主(2014-05-14):
ARM, IO, pi, gp, GPIO
因为老板怀疑手头的板子主频不准,所以就让我测测。。。我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个,然后就开始用ccs了。
板子是SEED DVS6446,ARM+DSP,只用到了ARM,没用DSP。
我是这么做的,启动一个时钟,然后开始计时,然后在计数值到达预设值的时候,给gpio输出一个0,第二次到达计数值的时候再给gpio输出一个1,这样应该能输出方波。我查了对应gpio的数据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根设定值是一样的,但是无法用示波器测量到波形。
请问我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比如利用串口什么的?

网友A:
一般外设是由主频分频得来的,测量外设的频率就可以算出主频了。

网友B:
楼上的头像真有趣,想吃

网友C:
楼主这么2 ?  一般的CPU都能把主频输出到某一个特定的管脚。

网友C:
一般的CPU都能把主频输出到某一个特定的管脚

网友D:
这个是测不出来的,要用软件来计算,能测出来最多也是HCLK,对于三星4412,主频能到1.5G以上,没有办法测试的

网友E:
你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呀!
估计你的IO口没有配置正确,所以没有波形输出。
是不是输出选了OC,而外部又没有上拉电阻呢。。。反正你好好看看你的IO配置部分,看文档。。。

网友F:
应该在ARM的实际主频应该在200M左右

网友G:
示波器都看不出管教电平状态?要么是示波器采样率设置不对,要么是io口没配制好(多半是管教没设置好)